楼主(2024-07-30):
1、OPC服务器驱动
(1)首先我们将OPCUA的驱动加入到昆仑通态的软件中

(2)双击进入服务端的驱动窗口中

(3)这里可以看到添加群组和添加标签,这里我们先添加一个触摸屏的群组。

(4)添加群组完成后我们新添加三个开关量的标签和一个数字量的标签。在标签建完后我们在进行服务器配置。这里我们点击服务器配置

(5)我们将服务器地址设置为192.168.2.190,服务器的端口号设置为30600,允许匿名登录,这样我们的服务器配置就完成了。
2、接下来我们进行客户端配置,双击OPC客户端驱动。
(1)
(2)先配置完成服务器IP和端口

(3)然后再配置客户端所连接服务器的标签

将服务器的工程下载入触摸屏,运行触摸屏。将电脑与触摸屏用网线连接,IP地址在同一网段且不是同一网址。这里我们点击获取全部标签,回自动进行搜索

然后我们把选中建立的标签并导入

这里可以看到导入成功

点击确定后可看到客户端驱动中出现所导入的通道,连接变量后即可组态测试。

3.然后进行模拟运行测试
电脑做客户端,触摸屏做服务器

这里可以看到测试成功,正常进行通讯
4.这里教程不能带图有点难受

网友A:
这的是MCGS pro版本才有的功能吧?

网友B(2024-09-10):
驱动能分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