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30):
要求如下:
1、供电:DC24V或DC36V或AC220V;
2、功率越小越好;
2、输出扭矩:180N.M(可以配减速齿轮箱,但是不能用推杆);
3、转速越低越好。
客户以前用的是斯得博ED704U的,我想改成国产的。想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可选择

网友A:
60型伺服 200W 0.64N  配个300比或者以上的减速机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扭矩还是先咨询专门配伺服的减速机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