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30):
化工,电厂为何用DCS,而不用PLC加上位机做? 而是用DCS系统呢?

网友A:
现在没啥区别, 大多数就是PLC. 只不过在多控制器情况下, 整体性能和软件性能要规范点.
可以举例的是西门子的DCS就是400的CPU, AB的DCS就是1756的系统, 曾经霍尼韦尔就也用AB的1756(样子一模一样改了马甲)做过DCS(它的软件不是AB的), 艾默生的DCS不是用的ifix上位机加它自己的PLC样的东东, 还看到横河后期的DCS孤零零的两台电脑显示屏.
另外一个就是, DCS仍然这样叫, 只是个卖点, 其实DCS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分散控制的宗旨. DCS典型的是小规模控制回路, 有控制容量的控制器, 跟现在的DCS的PLC做法, 大控制器带大量IO, 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原来的一套控制器损坏, 只影响少数的调控回路, 而现在的一个控制器损坏, 就会是一大滩的事故.
曾经有个故事(此为道听途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某大型国企招标DCS, AB的带它的DCS去投标, 低价格中标了, 结果评标专家要求AB(罗克韦尔美丽国)出具它的DCS是DCS的证明.
西门,罗克,艾默,abb,浙江中控,和利时, 不知道DCS的噱头还能走多远.
以上是我对DCS森森的偏见, 偏见是有错误的难免,过嘴瘾实在不好.

网友B:
目前给人的感觉比plc'还是高端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啥区别, 大多数就是PLC. 只不过在多控制器情况下, 整体性能和软件性能要规范点.
可以举例的是西门子的DCS就是400的CPU, AB的DCS就是1756的系统, 曾经霍尼韦尔就也用AB的1756(样子一模一样改了马甲)做过DCS(它的软件不是AB的), 艾默生的DCS不是用的ifix上位机加它自己的PLC样的东东, 还看到横河后期的DCS孤零零的两台电脑显示屏.
另外一个就是, DCS仍然这样叫, 只是个卖点, 其实DCS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分散控制的宗旨. DCS典型的是小规模控制回路, 有控制容量的控制器, 跟现在的DCS的PLC做法, 大控制器带大量IO, 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原来的一套控制器损坏, 只影响少数的调控回路, 而现在的一个控制器损坏, 就会是一大滩的事故.
曾经有个故事(此为道听途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某大型国企招标DCS, AB的带它的DCS去投标, 低价格中标了, 结果评标专家要求AB(罗克韦尔美丽国)出具它的DCS是DCS的证明.
西门,罗克,艾默,abb,浙江中控,和利时, 不知道DCS的噱头还能走多远.
以上是我对DCS森森的偏见, 偏见是有错误的难免,过嘴瘾实在不好.
honeywell的C200用的是AB 1756的硬件。软件是honeywell自己的
从C300开始Honeywell开始用自己的硬件了

honeywell  我一直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dcs

网友D:
硬件不同
程序开发环境不同
在PLC没打入设计院都用的DCS,后来也有了PLC+ 电脑

网友E:
DCS应用场景就是过程控制,而且还是大型过程控制
PLC应用场景运动控制,PLC也能应用于过程控制,现在没什么区别了。
但是相对大型过程控制还是DCS。

网友F:
dcs主要还是应用于行业上,这跟传统可能有关,而且dcs一般都是规模较大才使用。plc通用控制系统,配合上位机系统形成所谓的scada系统,这方面就跟dcs区别不大了;dcs通常都是冗余设置,scada看情形,有的做了,有的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