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7-31):
求问,两台相同的变频器控制两台相同的电机在同一轨道上进行转动,是靠摩擦力带动的轨道。设置频率相同的情况下,那么该如何保证这两台电机的转速完全相同呢,会不会因为两台电机的转速误差导致电机和轨道滑动的情况呢?有什么方案可以完全同步这两台电机呢

网友A:
我们公司的行车大车移动就是这样方式的,只是没用变频器,直接启动的。

正常来说频率一样,加减速时间也一样,是没问题的,当然要看你的具体精度要求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关键,的看你要求的精度如何,2000年左右就见识过两台变频器同时启动同时加减速,也可以单独一台加减速度,精度只是用在糊纸盒机上,纸盒进料与出料能同步进行。

网友C:
能保证轨道上负载一致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比如一个15kw大变频器控制两个7.5或者5.5kw的电机。

网友D:
根据你的要求,用一个大变频带两个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E:
注意到是同一轨道,应该没问题
注意哥俩负重一致,摩擦系数一致
打滑是避免不了的~你懂的

网友F:
不知道天车行走是怎么控制的。他是4个电机,是一拖4
还是1脱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保证轨道上负载一致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比如一个15kw大变频器控制两个7.5或者5.5kw的电机。

个人经验这种方式没有一对一的好

网友G:
我们厂的行车,大车机构就是一台变频器驱动2台电机,共2台变频器,驱动4台电机,能保持同步。

网友H:
一个大变频器带两个电机,这样效果好些

网友I: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就用两台变频器做主从控制,好多双钩三钩的吊车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直接用一台变频器拖多台电机,码头吊的大车就是用这种方式控制的,我见过一台变频拖8台电机。

网友J:
看精度和负载,负载大可能要主从加转矩。

网友K:
变频器一拖二简单实用

网友L:
起重机之都----河南长垣的起重机就是用以上各位的方案

网友M(2024-09-05):
可以用一台变频器和另一台做同步,主从设备。我们厂用的地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