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种夹板阀吗?

楼主(2024-08-01):
感觉这种夹板阀就是一个坑,用不了多久里面皮圈就坏了

网友A:
这个叫气动夹管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气动夹管阀吧
是的,不好用,橡胶容易坏

网友B:
这个东西做什么用的?

网友C:
防爆管道上的阀好像是类似的,前几个月坏过一个。

网友D:
多的是,你的这个胶管是标准配件,国内有很多厂家的

网友D:
坏的原因
胶的质量问题
胶和里面的编制支架质量差
气压偏大,为了关闭把气压调的过大,实际上好的胶套3公斤多点就可以很好关闭,如果胶套过硬,你的气压最少要5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的原因
胶的质量问题
胶和里面的编制支架质量差
气压偏大,为了关闭把气压调的过大,实际上好的胶套3公斤多点就可以很好关闭,如果胶套过硬,你的气压最少要5公斤
感谢提醒。

网友E:
其实不管哪种阀,在使用中 都要注意 介质 压力 环境和温度,否则再好的阀都会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