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开关电源串联问题(20240802)

楼主(2024-08-01):
开关电源串联稳定性怎么样?长期使用

网友A:
你是电压不够?开关电源真不建议串联或并联使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串联使用,只要选用的开关电源容量一致,输出电压稳定性可靠(也就是两者质量能够保证),满足负载要求(没有超载使用),稳定性(能否长时间正常运行)就与你的开关电源质量和负载有关。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你的图片上看,还是并联使用的呀?
除非我人老眼花看错了。

网友B:
串联是提高电压使用,并联是增大电流(功率)使用,两者性质不同。

网友C:
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串联电压会高

网友D:
2个24V串联变成48V,额定功率取其中小的哪一个(例如24V/5A,串联 24V/10A,串联出来额额定功率是48V/5A)
你说稳定性,肯定没问题啊,我用可填电源+普通开关电源,弄成24V+30V给电池充电也没啥问题。
PS:普通开关电源也不贵,建议买需要V数的开关电源,

网友E:
开关电源你干嘛要串联使用,电压不够你可以选高一个等级的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只能说这家产品设计没有统一规范~同类但不同型号的产品,端子排布却相反
楼主的蓝色连线是将2个电源串联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左边的是接在第二个端子正极上

网友H:
这是临时用几天还是想长期用了

网友I:
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像是双胞胎,却是龙凤胎。串联使用没问题,只要功率够。串联使用是为了满足多种电压需要的地方。

网友J:
开关电源理验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使用中还是不要这样做,一旦运用不当它会出现问题的。我以前遇到一个事,就是在两个不同电源使用中出现问题,搞了很久才发现是电源搞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左边的是接在第二个端子正极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建议楼主确认一下,左边端子到底接的是正极还是负极,因为楼主的手指挡住了蓝色线连接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这家产品设计没有统一规范~同类但不同型号的产品,端子排布却相反
楼主的蓝色连线是将2个电源串联

将两个负极连接在一起共用GND(0V),然后两个正极各自连接负载,怎么就成了串联了呢(除非楼主确认一下左手挡住的蓝色线真的是接在正极端)?

此时的连接,在电压相等的前提下,如果将两个负载正极用导线短接起来,会烧电源(造成短路)吗?

什么叫串联?+ - + - 相连接(两组电压可不必须相等),电压升高(等于两组电压相加),允许输出电流为容量最小一个的额定电流。

什么叫并联?+ + - - 相连接(两组电压必须相等),电压不变,输出电流为两组电源额定电流之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这家产品设计没有统一规范~同类但不同型号的产品,端子排布却相反
楼主的蓝色连线是将2个电源串联

将两个负极连接在一起共用GND(0V),然后两个正极各自连接负载,怎么就成了串联了呢(除非楼主确认一下左手挡住的蓝色线真的是接在正极端)?

此时的连接,在电压相等的前提下,如果将两个负载正极用导线短接起来,会烧电源(造成短路)吗?

什么叫串联?+ - + - 相连接(两组电压可不必须相等),电压升高(等于两组电压相加),允许输出电流为容量最小一个的额定电流。

什么叫并联?+ + - - 相连接(两组电压必须相等),电压不变,输出电流为两组电源额定电流之和。

这是网上的图片。说是串联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只能说这家产品设计没有统一规范~同类但不同型号的产品,端子排布却相反
楼主的蓝色连线是将2个电源串联

将两个负极连接在一起共用GND(0V),然后两个正极各自连接负载,怎么就成了串联了呢(除非楼主确认一下左手挡住的蓝色线真的是接在正极端)?

此时的连接,在电压相等的前提下,如果将两个负载正极用导线短接起来,会烧电源(造成短路)吗?

什么叫串联?+ - + - 相连接(两组电压可不必须相等),电压升高(等于两组电压相加),允许输出电流为容量最小一个的额定电流。

什么叫并联?+ + - - 相连接(两组电压必须相等),电压不变,输出电流为两组电源额定电流之和。

首先问个问题
你画的左图,为什么要上下2点短接?
再来回答你的问题
左图电源部分是串接,右图如果短接左右2点,电源是并联,负载也是并联

由于楼主提供的是抄袭图片,他不清楚来询问
将图片放大,能够看出,二个电源模块不是同型号,并且端子排列也不统一
但能看出各端子的定义
图中蓝线还是能看出,蓝线左端接左侧电源+极右端子,蓝线右端接右侧电源-极左端子
手指2处正好是二个电源串接后的+-极,提示负载要接到手指端子上
希望图片能看清
并请指出描述不对之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串联是提高电压使用,并联是增大电流(功率)使用,两者性质不同。
大佬你好,一个3A的开关电源和一个5A的开关电源并联使用,这样可行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K:
可以,只要总负载电流不超过两只电源的电流总和就行了,长期使用或负荷波动较大的最好在电流总和的85%较为安全(这与电源的质量有关,留有余地)。

网友L:
你怎么不买一个合适电压的电源,也没有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怎么不买一个合适电压的电源,也没有多少钱。
觉得很有趣,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