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PLC如何扩展第二、三个从站modbusRTU

楼主(2024-08-02):
客户现场使用smart200 PLC 两个通讯口都被使用了(一个做modbus 485从站、另一个做modbus 485 主站);目前还需要增加一个modbus 485从站,实现这种方案推荐使用大连德嘉S06型PLC,其自带485通讯功能,通过填表式方式(无需编程)最多可以添加64条Modbus通讯指令,非常方便,然后再通过PUT/GET填表式方式(无需编程)与Smart200PLC做通讯,低成本高性能地解决这一难题,
结论:用此种办法,可以再扩充多个485从站

楼主:
打开S06附带的通讯插件,填写对应的MODBUS RTU参数
打开200smart编程软件,进行监控,监控地址为VW500/VW600,监控数据如下
可见数据已经读到S06PLC中了,然后在通过S6通讯插件PUT/GET填表式,将与SMART PLC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