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2):
威纶通触摸屏在插入图片后,想要把图片旋转一定角度,可是找遍了菜单栏都没找到这个功能,难道天生就没有这个功能吗,网上大概找了下,也没得到相关的帮助,这么一个实用的功能,不会没有吧,只能到这里来求助了。

网友A:
我干十多年没用过这种功能,刚试了一下发现确实不能旋转

网友B:
转一个角度是固定图片,就在下边做好在调用
如果是动态,就做n张,适时激活

网友C:
截图用微信或者QQ转方向,然后保存,再插入到威纶通里面

网友D:
不是依次显示不同的图片做动画了?

网友E:
ppt里旋转一下,截个图再传到人机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处理的图片是有底色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处理的图片是有底色的
1.PNG格式没有底色,图片在PS里面处理一下;
2.PS里面把图片旋转后再把图片底色做成触摸屏1个颜色,导出为JPG或BMP格式插入到触摸屏就看不出了;

楼主(2024-09-15):
回复 网友F:
曲线救国的办法还是能找到的,但不知为什么在威纶通软件里不能直接旋转。

网友G(2024-12-18):
触摸屏里不会集成图片处理能力的,超出他的业务范围了,他只调需要用一下库里文件就行了

网友H:
不要难为触摸屏软件,它不能跟绘图软件相比。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得图像处理软件了,可能要麻烦些。

网友I:
z直接反馈到威纶通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