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N45 F1S,不带模块时通电即报过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8-03):
根据PC3的位置,怀疑第一张图中的四脚光耦PC3是向外输送检测信号的,分别短接其输入侧和输出侧,开机仍是这样,看来这一个不是,这个机器的过流检测是怎么工作的?有哪位大佬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A:
测量7840的1和4脚有没有5v。如果有就把234脚短接,两个7840都一样

网友B(2024-09-03):
好,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