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3):
修变频器用过很多种吸锡器都不怎么好,每次拆模块都很头疼,在线求助热心坛友推荐一款好用的吸锡器,谢谢!

楼主:
模块坏了拿剪子喀喀一顿剪,碰到需要拆模块下来检测的,每次都会把管脚过孔弄坏,之前是烙铁温度不够不好拆,现在换了拓尔焊台,还是会拆坏,弄到我现在拆模块就怕。

网友A:
电动带恒温的吸锡器,不过有点小贵.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压缩机改造个真空罐,加热后用负压抽,用摩托车的那个什么滤芯过滤锡渣!懒人的做法就是买个木工压缩机,先用手动吸锡器把多的焊锡吸走,剩下的压缩空气吹一下,缺点就是锡渣虽然少,还是得清理一下!

网友C:
热风枪是不是可以
双列直插的我有经验

网友D:
宝工331H,买个改造头,也可以用,关键是便宜,才400多块

网友E:
关键在于真空泵和硅胶头

网友F:
美纹纸包电路板,烙铁功率大点。压缩空气吹,方便快捷

楼主:
我觉得还是采用压缩空气吹,虽然粗鲁了一点,但比较经济,我座位后面就有气管接头,自己做一个吹咀带阀体的,谢谢各位热心指导,再次感谢!

网友G:
看引脚多大,推荐白光FR-301

网友H:
我在公司是用手持砂轮机拆的,反正都是坏的,还留着干什么?

网友I:
按模块尺寸定做双列铜块配200w电烙铁

网友J:
好多时候吸锡器焊不下来的,人工却可以,而且时间还快

网友K:
正规的路不走,非得学巴铁的野路子

网友L:
不是吸锡器不够好,是电烙铁不给力,锡化不掉再好的吸锡器也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