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3):
因工作特殊没法断电检测,比如说要测量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这些触点有没有完全闭合,必须要能够带电测量。我知道可以用电压可以判断出来,但是这样又有点麻烦,有时候容易误判,不直观。求各位师傅真心推荐,万分感谢。

网友A:
带电测量电阻,不安全,而且不准确,不建议这么做,如果触点有没接通,有的还有高电压,会烧表

网友B:
带电测量两点之间是否连通(闭合),方法一是直接用电压挡测量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的则是开路,电压为0的是短路(接触良好)。既不为0,又不等于电源电压,则是接触不良。这是最好的办法,既简单又有效(需要根据电路电压是直流还是交流以及大小选择相对应的挡位)。

二是用电流挡(同样需要根据电路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以及大小选择相对应的挡位),测量得电流等于负载电流的则是开路,电流等于0的为短路(接触良好)。同样,既不为0,又不等于负载电流的,为接触不良。

两种方法以第一种方法最好且容易操作。不要寄希望于用测量电阻的方法来带点检查连接(接触)是否良好,否则只能恭喜你啦。

只要记住开路电压等于电源(供电)电压,同样,开路电流等于负载电流。

网友C:
花几十块钱买个带线路通断检测功能的万用表,将探测头靠近接触器下端,嘟嘟就是通,无声就是断

楼主:
感谢几位师傅,尤其感谢二楼我们工控的老前辈师傅,受教了

网友D:
高灵敏度的钳表就可以了

网友E:
带电测量通断电阻的,还没遇到过。用电压法

网友F:
   如果经常需要测量交流接触器,可以考虑买只500V的指针式交流电压表,还可在表的输入端再接个限流电阻及发光二极管,配个盒子及电笔, 专门用来测量及判断触点的通、断。其判断结果比数字万用表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带电测量通断电阻的,还没遇到过。用电压法
如果只是测通断,电笔就可以
现在还有了非接触电笔

网友G:
前一阵子买了一块万用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自动档,有电压就测电压,是电阻就测电阻,随便玩,烧不了!

网友H(2024-10-21):
再就是主回路不送电,只送控制回路电源,按启动按钮,让接触器吸合,直接量接触器主触头上下两端通断即可。

网友I:
你是不是检测加热器是否断线,直接上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三相用UL3  或者US13 全自动跟踪加热系统,断线、过流、异常加热都能报警。 免得去测。

楼主(2024-11-26):
谢谢各位师傅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