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子程序问题

楼主(2024-08-03):
子程序可以这样写吗?怎么写完后调用出错
程序段 2:错误 47: 程序段无效,或者程序段过于复杂,无法编译.

网友A:
程序段2,把SM0.0删掉直接连母线。西门子和三菱欧姆龙的有区别。

网友B:
图2引脚有问题

网友C:
图二直接连母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教,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