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4):
6MBP150RST120-03   6MBP150RsT120-50   6MBP150RST120
第1种模块是富士FRN45f1S-4C用的,后边两种是FRN30LM1s-4C用的,这三种模块外形一样,尺寸也一样,是不是通用?

楼主:
另外,这两种机器,其中一种机器的控制板装到另一种机器上,是不是可以进行测试?看它俩的接口一样,但是内部线路不一样。

网友A:
如果逻辑关系和控制效果一样可以替换的,但是会有bug

网友B:
看起来感觉还是有区别的 ,应该不能通用吧。如果有差别装上去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C:
首先就是引脚外形必须一样,最主要的还是模块参数需要核对,有些电流电压一致,温度参数,频率等会有一定影响的。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以早好多器件的PDF资料在可以很方便的在网上查到,现在不行了,当然以早的时候,富士变频器上用的这类模块的PD资料就难找。

网友D:
https://www.fujielectric.com/
富士官网上去找找规格书,对比一下封装和引脚定义,另外你那两块板子看着差别很大,尽量还是别替换用,如果是功能相同,或者同系列的话layout差别不会这么大。

网友E:
同样规格不同封装厂都会导致带载能力差异,说的就是你BYD。
其他车规和工规我们测试也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