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维修煤气灶

楼主(2024-08-04):
家里煤气灶长时间不用,突然打不着火了。检查一遍发现点火控制器损坏。网购控制器10元解决。

网友A:
说下怎么判断的 换什么不重要

网友B:
如果温感没事,我直接用打火机的。或者TB买把打火枪。

网友C:
点火控制器十块钱,好便宜啊,我前几天买了个,接近三十块,是我上当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下怎么判断的 换什么不重要
这个不难
观察打不着的现象
1.能打着但不能保持(不能松手),多是火焰检测器污染了,用细砂纸打一下一般能解决。
不能解决,就将另一灶上的换过来看看,OK就是这传感器坏了。
2.起始就打不着,有点火哒哒声,也能见到点火器放电,是气路堵了
3.见不到打火也听不到哒哒声,从另一灶台弄过来点火线,解决了就是这根点火线的问题
没解决就是控制器的问题,可以用另一灶台控制器(线路)来测试是不是控制器的问题。
4.使用中熄火,除了可能的熄火因素,如风,濮锅,着重检查火焰检测传感器是否污染。
5.燃气热水器使用中熄火,发现排风扇转了又停,负压检测开关坏了~就是一个很便宜的微动开关,修理工换整个要几百。
这几种情况都对付过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前几年经常修家电

网友E:
作为电工,现在维修一般的家电还是比较容易的,首先有基础,其次维修视频大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作为电工,现在维修一般的家电还是比较容易的,首先有基础,其次维修视频大把。
确实啊,平时外协维修自己留意的话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呢。
最近家里空调不制冷,先查外机压缩机电容坏了更换,后发现制冷效果不好,外机管路结冰,内机结冰,判断缺氟利昂,果断TB购买家庭套装。一查压力才2个,按店家说的补到4个压力。目前使用正常。本来目的就是想先撑过今年。这样看下来可能又能坚持N年了。

网友B:
在不行问豆包也可以的。

网友F: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