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讲讲这个电源电路原理

楼主(2024-08-05):
3844的3角下的三极管1ES是控制什么的?通过什么如何去控制的?

网友A:
粗暴一点来讲,就是暂时关闭电流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粗暴一点来讲,就是暂时关闭电流检测
温柔一点来讲,在3844的6脚输出PWM正脉冲上升沿时。。。大概是开关管V706的正导通(正程)。。。关闭对V706的S极的电流检测。
为什么要在此刻关闭电流检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负载太大,启动过程可能过流

网友C:
专业术语是前沿消隐LE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太大,启动过程可能过流
为什么,有的3844没有这个电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跟设计功率,负载有关啊!每个人思路不一样,想咋用杂用!你注意观察就知道,不同厂家的开关电源启动电流都不一样的,有的大到丧心病狂,比如早期惠丰(欧瑞),启动电流一点几A,没个好的稳压电源板子你都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设计功率,负载有关啊!每个人思路不一样,想咋用杂用!你注意观察就知道,不同厂家的开关电源启动电流都不一样的,有的大到丧心病狂,比如早期惠丰(欧瑞),启动电流一点几A,没个好的稳压电源板子你都启动不了!
这个解释也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暴一点来讲,就是暂时关闭电流检测
感谢大佬,现在有了更好的理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用到两个电阻?下面两个电阻可以说分压,上面两个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就整一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谁说没有的,有的就用RC滤波滤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暴一点来讲,就是暂时关闭电流检测
感谢大佬,现在有了更好的理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用到两个电阻?下面两个电阻可以说分压,上面两个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就整一个?
你最好圈出来,没看懂你说的哪块电路

网友D:
这个pin是3844过流保护的电流采样Isense,MOS管的开通瞬间,电流波形上会有尖峰(冲击电流),这个尖峰会引起3844芯片的限流保护误动作,三极管的作用就在MOS管开通上升沿将3pin拉到地,防止出现误保护。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流尖峰应该也不是上面说的负载电流,应该说是开通时寄生电容的瞬时放电导致MOS管上的电流尖峰。

网友E:
我的理解:
开关管开通瞬间,因感抗的作用,按说流过电感的电流是由零缓慢上升的。但因变压器漏感的存在(可以理解为感抗漏掉一部分,此时的感抗并不是理想中的那么大),此时出现一个不应有的尖峰电流(反映到3脚输入信号为一个电压尖峰)信号,芯片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流误控动作,即产生了超前限流起控现象,导致变压器储能减小,使输出电压跌落,启动过程中的误控则会造成启动失败。此电路又称为前沿消隐电路,即消除开开关管瞬间开通期间的信号尖峰,使电路避过不必要的起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