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5):
S7-200smary,一个VD变量在初次上电时设一个初始值,变量在改变后,下次断电再上电用改变后的值。这个如何写,初学者,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设置断电存储区,用里面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断电存储区,用里面变量
那初次赋值怎么弄呢

网友B:
调试时人工给

网友C:
设定你要保存的变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程序赋值写死啊,比如当VD=0的时候自动给他赋值一个常数20

网友D:
仿照下面这个逻辑写:

网友E:
利用断电存储试试。

网友F(2025-02-02):
Sm0.1上电传送赋值,系统块加个断电保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设定你要保存的变量!
对啊 这个不就可以吗?    你要自己写那费死劲了,本来smart空间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