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5):
ACS580变频器 55KW的,拆机器前还能运行,拆机检查请会后,会装上去就成这样了(会装的很仔细了),I/O MCU未就绪,不能切换本地远程,模拟量输入+10V电压是0V。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会儿事儿吗?

楼主:
ACS580变频器 55KW的,拆机器前还能运行,拆机检查清灰后,回装上去就成这样了(回装的很仔细了),I/O MCU未就绪,不能切换本地远程,模拟量输入+10V电压是0V。哪位大佬知道是怎么会儿事儿吗?

网友A:
面板上有解决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没用。

网友B(2024-12-17):
以上故障可以咨询ABB公司,我记得前几年我遇到过

网友C:
上面的记忆卡拆下来看一下金手指或有橡皮擦一下。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同问,后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