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7):
请教给位大神:380三相5线交流电中,取两根火线用隔离变压器380变220与取一根火线和一零用隔离变压器220变220,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更安全呢?

网友A:
我觉得都一样

网友B:
都用变压器了,只是初次级是隔离,初级用380和220效果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火1零,如果零线断开,会不会让变压器的次级变成了380?

楼主:
回复 网友B:
2根火线,如果有1根断开,会不会让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根火线,如果有1根断开,会不会让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发生变化?
输入两根火线380V,断了一根火线,那初级就没电压了,次级肯定也没有

网友C:
感觉一样吧。

网友D:
断零线后,没回路,隔离变压器应该也不能工作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火1零,如果零线断开,会不会让变压器的次级变成了380?
你这是在谈非正常状态。

网友E:
用隔离变压器相对来说安全些,隔离变压器处理的220V是对地不带电的(次级不接地的状况下)!

相线对相线才是380V,相线对地,没有380V这一说的!

网友F:
都是隔离变压器,对于次级一般的安全来说没什么区别

当然如果严格来说初级的220要比380好一点

关于你3、4楼的问题,无论哪种情况次级都是没有电压的

因为初级少一条线,都没有回路,哪来变得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回答,如果这么一种情况:当单相负载较大时,取2火线变220的方式与取1火1零的方式,对三相电流的影响会是如何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如果这么一种情况:当单相负载较大时,取2火线变220的方式与取1火1零的方式,对三相电流的影响会是如何呢?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怎样,尽量满足三相平衡

如果单相的设备多就可以均衡开

网友G:
隔离变压器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安全

网友H:
引用 楼主:
1火1零,如果零线断开,会不会让变压器的次级变成了380?
你不是隔离变压器吗,初级断开次级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