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量泵,

楼主(2024-08-07):
各位大神,请问,想从一个大桶,一次泵6L的液体,到另一个桶,有没有这种泵,或者用PLC控制泵,可以做到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还要考虑你的液体的性质和管件的相关因素

网友B:
试试这样
使用伺服,起码是步进,做恒速控制
先做标定,泵一个少点的时间记录液体量,再泵一个大点的时间记录液体量
计算6升需要的时间,调试,修正误差
直接使用0.01s时标定时器

当年给化工院做的定量试剂给定,要求是0.01克,交货达到0.003克,当然试剂上限10克
啥泵没研究(硬件对方提供,是步进电机),脉冲定在8000

网友C:
看您需要的精度,脉冲计量泵定时控制考虑下呢

网友D:
淘宝搜 蠕动泵 ,可以PLC控制也可以泵上的面板控制

网友E: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能不能用液位控制,通过计算获得用量的液位高,用一台小型水泵控制。

网友F:
先要确定介质再选型

楼主:
谢谢各位,输送的是豆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输送的是豆浆。
淘宝搜,蠕动泵

网友G:
脉冲计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