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7):
   如附图所示,缓冲罐前为进气气源且压力不可调,缓冲罐后有气动调节阀(蝶阀),流量计,蝶阀后压力变送器。缓冲罐上有压力变送器。由于进气压力波动很大(20~50Kpa,按周期波动,周期时间15~20S),导致调节阀后的压力波动达不到理想控制范围(10Kpa,波动1.5kPA以内即10±0.75kpa)。同时调节阀后压力也受用气点影响会产生波动(比如用气点背压高低)。目前使用普通PID调节,会出现:1.调节阀震荡。2.阀后压力达不到理想波动范围。
  初步分析了一下原因,考虑调节阀本身动作不够快,增加了增速器。目前调节阀0~90°全行程时间大概1S,与开关阀速度类似。但是仍然无法通过普通PID实现压力稳定。
  使用气动蝶阀的原因是管径较大,DN200~DN350.
  求助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地办法?目前考虑的使用前馈+串级PID控制。把缓冲罐的压力作为前馈调节(我的想法是直接用缓冲罐当前压力和目标阀后压力以及需要的大概流量算出一个阀门开度),再加上串级PID(外环压力PID,内环阀位PID)。
  不知上述方法是否可行。有没有类似的应用案例可供参考?或者有没有更好地控制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考虑机械式的调压阀?弹簧皮膜型。另外蝶阀主要是调流量的,通过阀门开度来调节压力本身不可取。

网友B:
图没有传上来

网友C:
你还是改善气源气压吧,成本低还效果好

网友D:
我见过的都是储气罐出来到具体需要控制的分支气路增加比例阀走PID调节气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气源压力是工艺决定的,改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上传

网友B:
这样不好搞,进出都不稳定。

如果非要这么稳定,可能在使用终端加个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