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8无法仿真

楼主(2024-08-07):
启动仿真后一直转圈,如何处理?

网友A:
从仿真器启动的还是从项目在线--仿真启动的?
哪里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器启动的还是从项目在线--仿真启动的?
哪里转圈?
从哪里启动都不行,PLCsim界面转圈,网上搜了一大圈 通病,概率问题。

网友B:
博途软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正常
不能下载程序的
打开报错的
需要升级包的
上传问题的 等等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器启动的还是从项目在线--仿真启动的?
哪里转圈?
从哪里启动都不行,PLCsim界面转圈,网上搜了一大圈 通病,概率问题。
这几天从17到19都装了个遍, 也没问题. 只有崩溃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仿真器启动的还是从项目在线--仿真启动的?
哪里转圈?
从哪里启动都不行,PLCsim界面转圈,网上搜了一大圈 通病,概率问题。

你需要告知是否安装过更新以及你的Windows版本。

的确西门子收到了大量的关于这个方面的报告,我认为西门子可能需要通过用户提供对应的信息才会帮助用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非正版用户就要想开一点了。

PLCSIM V18 的启动问题已在多份报告中被提及。为此,西门子已采取措施,其中包括以下措施:“Trend Micro”的防病毒软件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 PLCSIM V18 启动问题。西门子联系了 Trend Micro,结果如下:最新版本的 Trend Micro 不再阻止 PLCSIM V18 启动。Trend Micro 的软件会自动更新,因此用户无需执行任何操作。

另一个措施是 PLCSIM V18 的 SP2 已经发布,但只修复了一部分。西门子仍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完成修复,如果用户能够通过创建支持请求并描述行为来配合,西门子会很高兴。

有用户通过了以下方式解决了该用户类似的问题,你可以作为参考尝试,方法如下:
我可能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尝试。在我的系统上,我必须执行几个步骤才能使 S7-PLCSIM V18 成功启动。
1、在 TIA Portal 项目树中选择 PLC
2、点击工具栏中的模拟按钮,如附图所示
3、S7-PLCSIM V18 将作为单独的应用程序启动。但是,工作区中不会创建 PLC 实例。
最后,TIA Portal 中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允许搜索要连接的模拟 PLC。由于实例不存在,因此无法找到。
我关闭此对话框,然后再次按下工具栏中的模拟按钮
然后,这将在 S7-PLCSIM V18 中创建实例,当对话框出现时,我可以找到 PLC 并连接。
希望这对某人有帮助

最后附上TIA V18的官方更新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817218/step-7-v18%E3%80%81s7-plcsim-v18-%E5%92%8C-wincc-v18-%E7%9A%84%E6%9B%B4%E6%96%B0?dti=0&lc=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