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HMI GMTCNT 出现故障并给我一个错误 inefficient on air

楼主(2024-08-07):
我的 HMI GMTCNT 出现故障并给我一个错误
inefficient on air
此错误是否是由 HMI 触摸板损坏引起的?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A:
触控板坏了 找合适的换
这不是一个故障报警吗?

网友B:
气动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确定,但现在我无法使用触摸板并收到此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它控制气动系统,因为现在我无法使用带有此消息的触摸板。他们有关系吗?

网友A:
能用鼠标就用鼠标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可以连接电脑鼠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它控制气动系统,因为现在我无法使用带有此消息的触摸板。他们有关系吗?
应该是气压低or检测器给出气压低,先解决气压问题,屏上这个报警消失了屏就应该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会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