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串磷酸铁锂电池怎么配充电器?

楼主(2024-08-07):
这是原车的铅酸充电器,有时候电池放电欠压保护后不能冲(路跑的远了跑没电了)

楼主:
磷酸铁锂电池还有一个缺点,路跑的远电池没电后。直接不输出了。电轿直接黑屏。老人容易被扔在路上
这种怎么样,放完电后用这个充(能冲上吗)

楼主:
20串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是73v。
如图这种能用但电压不对,下午没电时,用原车的却红绿交替闪烁充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电池还有一个缺点,路跑的远电池没电后。直接不输出了。电轿直接黑屏。老人容易被扔在路上
这种怎么样,放完电后用这个充(能冲上吗)
电瓶车的控制器要换成锂电用的,铅酸用的控制器就是要么全满电,要么直接黑屏一点都没电了,话说买什么充电器直接问电池厂家买他们家配套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换铁锂的不是有风险了吗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不配套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铁锂的不是有风险了吗
烧的基本上都是三元的,不过正规厂家出来的还是烧得少,大多数都是买的改装的。

网友D:
你要看电芯参数,每个厂家都有差异。
有个浮充电压,还有一个均充电压。
PS:锂电池都应该配置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
通讯用的锂电池保护板很不错,

网友E:
是不是保护板有问题,或者设置不对,正常不会过放电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串联的电芯有一些不行了,造成输出没总电压

网友F:
用那种可调电源可以充,但要知道最高电压及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保护板有问题,或者设置不对,正常不会过放电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串联的电芯有一些不行了,造成输出没总电压
电轿跑的远,电池电压低。保护板保护了,不再输出。需再次充电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那种可调电源可以充,但要知道最高电压及电流;
已经跟厂家沟通,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保护板有问题,或者设置不对,正常不会过放电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串联的电芯有一些不行了,造成输出没总电压

网友G:
就算是铅酸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也是直接停车的,这个是车的控制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