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8):
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电机跳闸又发烫,用万用表测量数值,老是跳来跳去的不稳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用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检测这个电机阻值正不正常?我尝试过用指针表,但不够直观,福禄克107的也做不到,阻值总说跳来跳去的稳定不了,表没问题,容易误判。你都不知道这个阻值到底是多少,相差多少,有没有匝间短路,似乎像什么东西干扰一样,那也没办法去消除。他换了好多福禄克的表,也没啥用,请问各位师傅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好的仪表推荐,谢谢

网友A:
我是用摇表测有没有相间短路或者接地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工具的用好,电机有问题我们一般不是都用摇表吗?万用表是难检测电机问题。用摇表只要检测绕组间绝缘没问题,各绕组与地之间绝缘没问题,转子旋转流畅电机就不会有问题。跳闸发热可能缺相,这个的用万用表检测,或者开关、电缆存在问题。

网友C:
买块摇表吧, 要不了多少钱,电机出问题,摇表判定要准一些

网友D:
电机发烫时检测阻值是不准确的,首先要找到电机发烫的主要原因,然后再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2楼的师傅和大家,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摇表只测量对地绝缘及相间绝缘程度。但是,如果遇到电机的匝间短路,而且相差又不大,但又超过了正常范围,那你还是用万用表来检测阻值大小相差多少,您说对吗?大家讨论一下,多多指教师傅们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电桥测线圈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2楼的师傅和大家,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摇表只测量对地绝缘及相间绝缘程度。但是,如果遇到电机的匝间短路,而且相差又不大,但又超过了正常范围,那你还是用万用表来检测阻值大小相差多少,您说对吗?大家讨论一下,多多指教师傅们

如果是测每一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小电机可以用万用表,大电机要用电桥

关键是电机在发烫时无论用哪种方式都不好测,可以等冷却后在测

如果仅仅是判断电机的好坏,可以钳电流就能看出来的

反正我做了20多年电工都是这样判断的(相间短路与接地的除外)

网友F:
电压平衡,你就卡电流,无非,大 正常,小,或者三相不平衡,根据各个情况分析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2楼的师傅和大家,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摇表只测量对地绝缘及相间绝缘程度。但是,如果遇到电机的匝间短路,而且相差又不大,但又超过了正常范围,那你还是用万用表来检测阻值大小相差多少,您说对吗?大家讨论一下,多多指教师傅们

如果是测每一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小电机可以用万用表,大电机要用电桥

关键是电机在发烫时无论用哪种方式都不好测,可以等冷却后在测

如果仅仅是判断电机的好坏,可以钳电流就能看出来的

反正我做了20多年电工都是这样判断的(相间短路与接地的除外)
我也是这样测得

网友H:
电机发热,首先检查电机是否有过载。没有的话就检查三相电源电压、电流是否平衡(这是用万能表和钳表就能做到),不平衡的话找出原因。无非是电源有问题,再不是就是电机有问题。

然后在冷却状态下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相间、对地绝缘是否合格(这是用兆欧表才能做到),不合格就要找出原因并设法排除。

没有过载,但三相电压、电流不正常,排除供电线路问题后,测量三相绕组相间、对地绝缘没有问题,就要用电桥检测三相相绕组的匝间是否有击穿短路或者绝缘不良啦(这需要用到电桥或者能够测量毫欧阻值的仪表),这是最后的一种检查。

网友I:
如果你用摇表测出来对地绝缘强度不合格,再去检测各个绕组是不是短路已经没有意义了,都是要拉出去维修的

网友J:
纯个人经验,电机发烫跳闸!
首先检查电机是不是缺相,或者电压不对,三相220和380要分清的!还有进口电机会有110,都要有一个判断!
其次是检查是不是超负荷,有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最后才是线路检查!

网友K:
空载发烫吗?有时通过卡电流测量。负载过重,电流高。电机也发热。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经常遇到这种现象,电机跳闸又发烫,用万用表测量数值,老是跳来跳去的不稳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用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检测这个电机阻值正不正常?我尝试过用指针表,但不够直观,福禄克107的也做不到,阻值总说跳来跳去的稳定不了,表没问题,容易误判。你都不知道这个阻值到底是多少,相差多少,有没有匝间短路,似乎像什么东西干扰一样,那也没办法去消除。他换了好多福禄克的表,也没啥用,请问各位师傅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好的仪表推荐,谢谢
从我几十年工作经验,一般电机发热有以下情况:电机过载、电机转子扫膛、缺相运行等,用摇表和mf47指针式万用表检查电机。还可以用钳型电流表检测运行过程中的电流来判断!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2楼的师傅和大家,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摇表只测量对地绝缘及相间绝缘程度。但是,如果遇到电机的匝间短路,而且相差又不大,但又超过了正常范围,那你还是用万用表来检测阻值大小相差多少,您说对吗?大家讨论一下,多多指教师傅们
搞一块毫欧表吧,电机有匝间短路的,用毫欧表,相当好用。我目前用的是胜利仪器的63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