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连不上AB

楼主(2024-08-09):
NAT模式(共享主机的IP地址),虚拟机里面能ping通CPU,但选择不了实际网段的网卡,导致连不上。

网友A:
有什么截屏看看。报什么错,是不是虚拟机上的设置

网友B:
你把无线网卡关一下连的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行!
再就是选择桥接模式,内外都填上相同网段,看看是不是能连上!

网友C:
不要用NAT,用桥接试下

网友D:
我的建议也是使用桥接。

网友E:
我是偶然解决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电脑自身不带网卡,用一个外置网卡。
先开虚拟机,然后插网卡,让网卡直接挂在虚拟机里。通讯就正常了

网友F:
桥接
在编辑--虚拟网络编辑里面, 选择桥接的网卡是你连ab PLC的网口.

网友A:
昨天我刚刚遇到,就是虚拟机的桥接需要自动模式

网友G:
回复 网友E:
感谢分享,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