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9):
MCGS TPC7022NI以太网与电脑通讯,电脑用USB转网口与MCGS触摸屏以太网通讯必须先与PLC通讯一下选择好通信接口才可以与MCGS通讯,如电脑与MCGS直接通讯通信接口怎么设置?

网友A:
重新给MCGS上电,启动中按住屏幕不动,出来的设置画面中设置好你所需要的IP,电脑IP设置到与MCGS同一网段,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触摸屏默认IP 200.200.200.190
电脑 触摸屏设置在一个网段。两边都可以改。

楼主:
谢谢!因为电脑是用USB转网口的扩展口。IP地址我知道怎么设置的,IP地址与通讯接口是两码事,就像电脑与SMART200PLC通讯一样,需先选择通信接口然后再输入IP地址才好通讯。现在必须先将电脑与PLC通讯一下选择好通信接口然后才可以与MCGS通讯。MCGS不知道在哪设置通信接口。

网友B:
工具 下载工程  连接方式
以前你不是下载过工程?

楼主:
这个吗?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