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09):
明明输出40a电流。屏幕上显示90多a,拔掉互感器插头仍报电机过载屏幕上显示90多a。怀疑CT1电流输入部分电路有问题

楼主:
万能的论坛大神,另外需要这个控制器说明书。谢谢

网友A:
拔掉和互感器开路是一样的,短接试一下呀

网友A:
按说,拔了是不应该报警的

网友B:
这个控制器很少见,你要换控制器就得整套换,原来的显示屏都不要,换成通用版本的

网友C:
来自豆包的答案

以下是关于 airmaster Q1 控制器的说明书内容:

安全警告:在操作 airmaster Q1 之前,你和所有相关人员必须阅读并理解本安装指南。未能遵循指示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重要说明:

1. 本文件作为 cmc nv 所有 airmaster Q1 产品的安装指南。安装和启动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人员按照安全工程实践进行,并遵守所有相关的当地健康、安全要求和规定。

2. 正确操作和保证任何权利的前提是遵循文档说明。如有疑问,请联系 cmc。

3. 本文件可能会有更改。如有疑问,请联系工厂以确保收到最新版本。

4. airmaster Q1 也被称为“控制器”。本文件是控制器的安装手册。请注意,控制器始终作为完整系统的一个组件,它会集成在其中。因此,与控制器在完整系统中的集成相关的其他安装文档也需要查阅。但在本文件范围内无法参考其他文档,无论其他文档内容如何,都必须完全遵守本文件的内容。

用户界面:

? 显示界面:240x160 单形显示,有效显示区域为 62.6mmx43.3mm。

? 背光灯:可调节白色 led lcd 背光灯。

? 按键:7 个触摸式按键,覆有保护膜。

键盘说明:

? 启动:进入已启动状态。

? 停止:在已启动状态下使用。

? 复位:复位并清除故障状态。

? 确认:确认选择或值调节。

? 减/向下:向上浏览菜单,进行菜单项目选择或减值。

? 加/向下:向下浏览菜单,进行菜单项目选择或加值。

? (c):退回上一级菜单。

标识说明:

? 电压、电流检测功能:可以检测三相电流、三相电压的相序,配合 cmc 先进的电源软件,从而达到对主电机、风扇电机的完全保护。

? 网络通讯协议:可以通过 airbus485?网络通讯协议连接到任意一款 metacentre?系统联控管理器;也可选配安装 sd 卡和以太网连接卡,sd 卡用于重要的数据和相关问题,可通过 Q1 旁边的插槽进行操作。airbus485?是用于压缩空气系统的专业网络协议,所有的 airmaster?和 metacentre?系列产品都可配备,使空压机控制器 Q1 和系统控制器 metacentre 进行通讯。airmaster?Q1 还可直接配备“modbus”网络,使用一个 rs485 选项卡和 Q1 的网络寄存器列表,可使一个 modbus 主机和 Q1 控制器进行通讯。如需和 profibus 或者 devicenet 网络进行通讯,增加一个相应的网关即可完成功能。

? 先进控制运算模式:拥有超过 6 种的先进控制运算模式,从传统的加/卸载控制,到可变频/可变容量的最优化配置,可以根据任何使用要求找到最适合的运算模式。

? 系统控制功能:可将 8 台以内的 airmaster?控制器整合为系统操作控制。

? 以太网选配卡:通过网络连接到空压机,利用控制界面可察看或更改 Q1 重要的参数(可通过进行权限限制)。

界面说明:界面上部分可看到主及设备的运行情况;中间部分为菜单导航,显示当前菜单编号;下半部分为当前菜单具体条目及参数值。开机后直接进入 P00 用户菜单,当没有任何操作时,界面也将返回 P00。利用键盘上“向上”及“向下”键可对菜单进行选择,菜单形成滚动循环显示。按下“确认”键,可查看该菜单下所有参数选项,返回上一层按“(c)”键。滚动条将显示该项目在此一级菜单中的位置,一个高亮度条将显示当前项目。按下“确认”键,会弹出参数修改框,按“向上”及“向下”键来调整参数,确认后按“确认”键,参数修改生效,返回按“(c)”键。

菜单详细说明:

? P00 用户菜单:显示正在运行值和信息。

? P00.01:故障显示,显示当前故障代码及文字说明,当排除故障后,按“(c)”键,故障复位,可以重新启动空压机。

? P00.02:控制模式,显示当前控制模式,在 P10 中设置。

? P00.03:排气温度,单位为°C/°F。

? P00.04:排气压力,单位为 MPa/bar/psi。

? P00.05:系统压力,单位为 MPa/bar/psi。

? P00.06:压差,单位为 MPa/bar/psi,系统与排气的差值。

? P00.07:主电机电流,单位为 A,线电流。

? P00.08:风扇电机电流,单位为 A,线电流。

? P00.09:时间。

? P00.10: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 P00.11:夏令时,单位为 h,调整时间。

? P01 计时器菜单:

? P01.01:开机总时间累计,单位为 hrs,从第一次开机至今累计时间。

? P01.02:运行时间累计,单位为 hrs,加载/卸载时间累计。

? P01.03:加载时间累计,单位为 hrs,所有加载时间累计。

? P01.04:卸载时间累计,单位为 hrs,所有卸载时间累计。

? P01.05:待机时间累计,单位为 hrs,所有待机时间累计。

? P01.06:服务时间 1,单位为 hrs,可在 P16 菜单时设置时间,在 P01 中显示为倒计时器,时间归零后控制器会有相应操作。

? P01.07:服务时间 2,单位为 hrs,在 P11 设定后可显示,需在 P16 菜单中设置服务时间。

? P01.08:服务时间 3,设置方式与服务时间 2 一致。

? P01.09:服务时间 4,设置方式与服务时间 2 一致。

? P01.10:服务时间 5,设置方式与服务时间 2 一致。

? P01.11:每周一次服务,单位为 hrs,首先在 P11 菜单中设置具体内容,在 P16 菜单中设置下次的服务时间(可设定日期、时间),设置了具体内容后在 P01 才有显示,为倒计时器,时间归零后控制器会有相应操作。

? P01.12:每年一次服务,单位为 hrs,首先在 P11 菜单中设置具体内容,在 P16 菜单中设置下次的服务时间(可设定日期、时间),设置了具体内容后在 P01 才有显示,为倒计时器,时间归零后控制器会有相应操作。

? P01.13:半年一次服务,单位为 hrs,首先在 P11 菜单中设置具体内容,在 P16 菜单中设置下次的服务时间(可设定日期、时间),设置了具体内容后在 P01 才有显示,为倒计时器,时间归零后控制器会有相应操作。

? P03 故障记录菜单:控制器可以记录最近的 50 条故障信息。每条故障信息都有子菜单,记录当此故障发生时空压机的工作状态、当时的排气、系统、排气温度、发生时间等重要因素。查看每条故障的具体信息,在选中该故障后按“(c)”键可进入子菜单,返回按“(c)”键。

? P04 操作记录菜单:控制器可以记录最近的 200 条操作信息,操作信息指任何对 Q1 控制器的操作动作。每条操作信息都有子菜单,记录操作发生的类型、操作的内容、操作时间、编号等,方便用户对空压机进行管理。查看每条操作的具体信息,在选中该操作后按“(c)”键可进入子菜单。

请注意,实际的控制器说明书可能会因产品型号和生产批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果你需要更详细准确的信息,建议参考控制器附带的纸质说明书或联系相关生产厂家获取电子版的详细说明书。

网友D:
这个找一家修工控的班子,分分钟给你搞定!
实在不行就换一整套空压机控制器,应该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