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4-08-10):
我们有台老设备,PLC的晶体管输出(DC24V)驱动3个固态继电器,已正常用了几年了,最近发现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电压很低,DC3V左右。如果不接固态直接量输出就是24V,用开关电源直接接固态继电器控制端也能量到24V。这种情况不知是plc输出端问题还是固态问题?

网友A:
这个简单,把该输出点与公共端短接后再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以前正常用的时候是多少V?

网友C:
带负载能力差了?换个固态试试呗

网友D:
量下固态驱动侧短路没?电阻很低就换固态,如果电阻正常,那是PLC内部晶体管有老化或损坏的了

网友E:
不是该先换个固态么

网友F:
看不出怎么量的,开关电源是设备上的?

网友G:
碰过一次故障,只要固态接通,开关电源就没有输出,发现原来是固态控制端和散热外壳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量厂里新设备,正常导通时有24V

楼主:
补充下测试,现场没有同型号固态(算它A固态),但有其他品牌的固态(算它B固态),原来出问题的是Y0点,Y0点接B固态就正常,A就不行。但Y2点接2种固态就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原来的固态控制电源是直接用PLC上的,设备还有开关电源,就简单把线改了下测试给24V是控制输出端电压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换一个好的就知道了!
1楼斑竹的方法不错,直接搞一下就判断出来了!

网友F:
用外接电源替代PLC自带电源,应该是自带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I:
换个新的固态试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汇报一下,带了新固态去测,应该是PLC输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