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0):
百度要把DLL修复,下了几个软件都是收费,也无法确认能不能安装,有无遇到类似情况的伙伴怎么处理,难道只有重新安装系统一条路吗,wincc7.5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A:
      。。。。。建议  : 重装系统

网友B:
装个虚拟机吧,怎么折腾都行

网友C:
操作系统?有没有安装过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有没有安装过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

有啊,当时还找不到网卡,还安装了SIMATIC NET V14,系统是企业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有没有安装过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

有啊,当时还找不到网卡,还安装了SIMATIC NET V14,系统是企业版的

目前已知会影响TIA18安装的软件为Microwin Smart,请完全卸载该软件后安装TIA V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作系统?有没有安装过S7-200 Smart的编程软件?

有啊,当时还找不到网卡,还安装了SIMATIC NET V14,系统是企业版的

目前已知会影响TIA18安装的软件为Microwin Smart,请完全卸载该软件后安装TIA V18。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