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0):
一台UV机的程序里有这样一条指令WXORP D300 D301 D301,我梯形图电脑上调试时,给D300输入数字时,D301的值始终为0,请教大家帮忙解读,非常感谢!

网友A:
带P是上升沿指令,前面条件重新接通1次

网友B:
脉冲型异或指令,如果对应的位全“1”或者全“0”,则结果=0,否则=1,见下图:

网友C:
或许运行条件执行了偶数次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