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神有没有威特的控制器的说明书 万分感谢

楼主(2024-08-11):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参考西门子的同型号的控制器
实际上你可以不用看这个,这个不同机械控制器,这个是看不到过程 的,觉得有问题就直接换新,这个不贵的,用这个控制器出问题最多的火焰传感器

网友B:
这个的外壳或者盖子上有个控制图,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