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1):
最近修一台ABB510 22kw的变频器,驱动测试波形都正常,装机空载运行半小时都正常,带个1.5kw的小电机也正常,带15kw电机运行到30HZ左右就炸机,20几hz时明显听到变频器里面嗡嗡声音大,到30hz的样子就炸机了。 实在想不通什么原因,唯一疑点就是以前修这机器测驱动波形Y轴幅值最大2v左右,这次修的达到了18v,不知跟这是否有关系,死区时间2.2us,实在想不通什么问题,烦请各位大佬解解疑惑。

网友A:
因为这个机型这个功率段维修是体力活!没炸鸡的,随便搞搞也无所谓,炸鸡维修的我是建议驱动部分除电阻,电容,整流用二极管外元件全换,看波形,看电压没用的!

楼主:
就是看的波形呀,幅值最大电压达到了18v,以前修这个机型保存的测波形视频,幅值最大电压才2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还是说电压值吧!波形看过就忘了!我记得22KW,静态应该是接近5V和接近0V.动态6V和9V左右!三路一致,偏差极小!限原版3120,其它版本有差异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说电压值吧!波形看过就忘了!我记得22KW,静态应该是接近5V和接近0V.动态6V和9V左右!三路一致,偏差极小!限原版3120,其它版本有差异正常!
你说的这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既然你自信驱动元件没问题,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送电不启动看看P+对三相输出有没有母线电压那么高的直流电压值!没有的话,510并不会报警!

网友B:
首先机器是什么问题来维修的,其次哪里坏了,然后你换了什么东西。有带IGBT运行带载的波形吗?测试时要用接地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机器是什么问题来维修的,其次哪里坏了,然后你换了什么东西。有带IGBT运行带载的波形吗?测试时要用接地环。
机器是炸机来维修的,整流桥 模块都坏了,但是驱动元器件只有并在哪里G E端的双向稳压管坏了两个,其他都是好的,包括主板,我把模块飞线到板上,带模块测了波形的,其次我修好之后带电机炸机,驱动依然只是坏tvs。  对了 还有一点,带大电机时,20几hz明显听到变频器震荡的声音,过一会儿就炸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想法很有问题!TVS都坏了,驱动电路其它都无损的几率有多大?栅极电阻存活的情况下,光耦应该没问题,但是供电回路钳位用的双二极管,不是说你万用表量一下压降就能确定它一定好的!你这个我猜就是钳位二极管穿了,要不就是输出检测回路有问题!输出检测回路有问题,510不会报接地,输出也平衡,带电机炸不炸我是没敢试,我猜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想法很有问题!TVS都坏了,驱动电路其它都无损的几率有多大?栅极电阻存活的情况下,光耦应该没问题,但是供电回路钳位用的双二极管,不是说你万用表量一下压降就能确定它一定好的!你这个我猜就是钳位二极管穿了,要不就是输出检测回路有问题!输出检测回路有问题,510不会报接地,输出也平衡,带电机炸不炸我是没敢试,我猜还是有可能的!
虽说tvs量着只击穿了两个,但我都还是全部换了,还有你说的输出检测回路,他没报故障,我倒是没有去检查,这个又不报故障,那输出检测回路又该怎么检查,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想法很有问题!TVS都坏了,驱动电路其它都无损的几率有多大?栅极电阻存活的情况下,光耦应该没问题,但是供电回路钳位用的双二极管,不是说你万用表量一下压降就能确定它一定好的!你这个我猜就是钳位二极管穿了,要不就是输出检测回路有问题!输出检测回路有问题,510不会报接地,输出也平衡,带电机炸不炸我是没敢试,我猜还是有可能的!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不,vx咨询一下

网友B:
唯一疑点就是以前修这机器测驱动波形Y轴幅值最大2v左右,这次修的达到了18v

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一下没有理解。

网友B:
我觉得可能的问题的驱动的在大负载的时候,开通关断时间变化导致损坏,可能原因驱动电路驱动能力变差导致上升时间变长,更换的IGBT的有差异导致。

网友A:
电路图都是现成的,论坛一搜一大把!你都炸鸡了,输出检测的电阻和339被弄废也正常!还有楼上版主说的,栅极方向并联快速关断那个二极管,1N4148W炸鸡被搞废不是很正常,在线你又量不出来!光耦供电回路隔离,钳位双二极管出现问题,空载根本不会有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疑点就是以前修这机器测驱动波形Y轴幅值最大2v左右,这次修的达到了18v

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一下没有理解。
这个幅值问题应该是对的,可能我之前测波形拨到了10x档位去了,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估计就是你说的驱动能力变差了导致的

网友C:
我遇到过输出夹层绝缘不够的,低频没事,频率上去就炸了,然后电路板输出那部分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