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上的塑料柱子塑料挡片断了,大家是用什么胶粘的?

楼主(2024-08-11):
只用了图三中的几种胶粘,感觉都不大好,一早用502粘,也不好。

网友A:
必须用环氧树脂之类 固化是是硬的那种

网友B:
烙铁可以焊接的!不行打个硅橡胶!

网友C:
可以考虑用塑料焊枪高温焊接的

网友D:
402试一试可以否?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E:
这种不好处理,以前都是用哥俩好胶,也不过是临时的。不耐用。

网友F:
断了就断了,做好绝缘措施就可以。

网友G:
没试过AB胶?

网友H:
试试抖音上那种什么都能粘的

网友I:
环氧树脂AB胶

楼主:
感谢各位献计献策,我找几种试一试吧,关键的这种塑料它属于电木系列,像502类的,不能把它溶解,因此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J:
那种电焊胶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