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的画面怎么样引用OPC SERVER里面的标签?

楼主(2024-08-12):
OPC SERVER已经添加了,OPC CLIENT也已经连上OPC 服务器了。
画面怎么连接上呢?

网友A:
没用过,绑定
理论上OPC UA 有个XML标签可以导入或者在线扫描读取服务器标签。有个便签(变量)就可以使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绑定
理论上OPC UA 有个XML标签可以导入或者在线扫描读取服务器标签。有个便签(变量)就可以使用了吧。
没看到哪里可以添加OPC的地方
工程总控--公用信息--通信向导 里面只有modbus rtu/tcp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