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2):
ABB ACS880变频器输出侧电机故障接地,工频电源侧能检测到零序电流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可以用个小变频器做下实验

网友B:
不能!变频器向来不建议前端用漏电开关!正常情况下,你电机接地就接地了,变频器会保护的!

网友C:
不能的,输出短路变频器应该设置过流保护,对工频端来说三相仍是对称的,不会出现大的零序电流,并且楼上说的对,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本身漏电流就比较大,不建议接漏电保护器防止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