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小驱动板电路图

楼主(2024-08-12):
坛里的老师们,有没有这个小板的电路图,因其他原因急需,可以X淘,有常求画。

网友A:
驱动电路无非就是驱动芯片、电源、开通关断电阻、钳位二极管、栅极电容电阻等,拿万用表自己量一下,看下器件丝印和走线画一下,这个不实际量的话就只能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2024-09-27):
看器件并不多,抽时间慢慢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