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3):
P控制输入信号

定位完成信号

之前伺服配线从未用到此信号,图纸经客户审核时给修改了,

大家觉得有必要增加这两个信号么?

如果确认要用到,程序里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这2个信号可用可不用,就看你程序怎么写了,我是接线接上,写程序不用他

网友B:
有没有必要看你客户的要求,毕竟是客户修改的

程序里该如何处理,也要问你客户,比如定位完成后需要给出什么信号?是亮指示灯还是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信号可用可不用,就看你程序怎么写了,我是接线接上,写程序不用他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C:
这就是伺服的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控制系统要做完整的闭环控制就要用到他们
打个比方,它就类似使用对讲机时的欧我

网友D:
要看你的控制模式

给伺服一个指令就运动指定距离,那肯定就需要这个完成信号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定位完成信号不是非用不可,可以是伺服当前位置等于设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