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状态的问题

楼主(2024-08-13):
请教下大家,如果我设备在自动中途按下停止后,手动操作了气缸或伺服。然后再启动自动怎么去判断气缸或伺服是在自动时刻的最后一个状态。
我网上看了一下PackML 状态机标准 里面写的是大纲。没有具体到怎么操作,有没有大神能够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因为是看到了公司其他厂家的设备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用的汇川PLC。具体程序看不到。 实际效果就是自动中途停下来之后手动操作后,再进入自动如果气缸或者伺服不是自动时的最后一个状态,触摸屏会触发一个提示报警。告诉操作员不是上一个状态要求操作员恢复状态

网友A:
简单的就将工艺流程强制分成步骤,第一步完成,启动第二步,以此类推。第二步中断到手动,手动操作完成相应条件才能置位第三步标志,否则会一直在第二步循环。

网友B:
状态机切换时,记录当前气缸状态,再切换回自动时,要满足气缸状态与之前记录的才能切换

网友C:
伺服可以通过位置判断啊,气缸可以通过磁感判断,自动运行时满足里面的要求才能运行,如果中途暂停,然后手动操作过,然后继续运行时在判断当前自动条件啊,如果伺服和气缸还是在之前那个位置,那就无所谓可以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