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3):
1、变频器一般都要加输入输出电抗器吗
2、伺服驱动器在什么时候需要加刹车电阻

网友A:
1、变频器一般都要加输入输出电抗器吗

不需要加

2、伺服驱动器在什么时候需要加刹车电阻

负载惯性大又要快速停止的时候

网友B:
电抗器在早期变频应用时候手册是让你加的,特别是日本的,但实际使用过程,不加也可以正常工作,现在国产技术成熟,手册上基本看不到要你加了
至于刹车电阻,主要是看你的负载惯量和停车时间,你的负载惯量大,但又要求短时间可以正常停车就必须加

网友C:
好久没搞这个了,但印象中:
1.输入电抗器
一般为减少对电网的影响,都要加,还能提高功率因素,当变频器所取的电源变压器容量小于600KVA或者没有功率因数补偿器时可以不加,加这个主要功能是保护变频器的整流变换模块;
2.输出电抗器
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大于50米需要加,主要功能是保护电机,距离很短不用加;

网友D:
大功率和长距离要加输入输出电抗器

网友E:
小功率、短距离的一般不必加;

网友F:
我是55KW以上,或长度超过75米要加输出电抗,输入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