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24-08-13):
如图所示是三菱JE系列电源芯片周边的电路图,现在没有搞懂芯片下面的欠压保护回路是怎么工作的,也就是两个三极管,给定通过电阻分压的一个直流电压输入后,是怎么转换成一个5.95V的电压的,这里面大致是怎么工作的,有大佬分析下吗

网友A:
R44后面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R44后面接的是光耦,通过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决定光耦是否导通,光耦另一端连的是反馈端子,也就是图中的FB.

网友B:
直流电压不同 ZD2状态不同 三极管状态不同,VDD的电压也会不同 也就是截止 放大 饱和导通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一点吗,我总感觉第一个二极管处于饱和状态,然后电容充电了第二个二极管也导通?

网友A:
芯片内部有电流源的

楼主:
怎么没有大佬稍微讲一下详细的工作过程,话说这个芯片的VDD我也没太看懂,初始上电是通过DRAIN端子给VDD,VCC供电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把芯片资料发出来看看,这个内部应该和38444 8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