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十四安装,遇到这个提示,改怎么弄????

楼主(2024-08-14):
这个出来了,就装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出来了,就装不了了!
操作系统版本?
请勿关闭Windows自动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是64位Windows 7旗舰版

网友B:
装博图好像不建议ghost版本,另外好像咋也得sp2吧,记得有个安装需求,你找找。

网友C:
i3-6100 应该是双核的吧,+ 4G内存
跑博图估计会卡啊,虽然是V14。
建议升级电脑硬件,(最低得内存加一条D3/D4/16G的也就是100多块《二手》),然后重新安装系统(MSDN下载镜像安装)。
然后再试。
双核我估计体验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博图好像不建议ghost版本,另外好像咋也得sp2吧,记得有个安装需求,你找找。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是虚拟机,原来是可以装的,而且装了V12、V13、V14三个版本的博图,而且都是可以用的,现在拿到个程序需要V14 SP1 up3以上才能打开,今天安装UP10,才发现装不了了!
也不知道系统哪个地方出问题了,重新装好麻烦啊!

楼主:
应该是系统注册表或者系统文件出问题了,不知道在哪里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系统注册表或者系统文件出问题了,不知道在哪里修改!
西门子的观点:系统文件过于陈旧导致数字签名不能被程序认可,请升级操作系统,不要关闭自动更新,以使得系统文件可以获得更新的证书。
微软的观点:可能在网络上下载的程序的数字签名被破坏,这种破坏可能是下载的问题也可能是病毒的问题,或者是安装时防病毒等软件的干扰,微软不建议直接从DVD上复制到硬盘安装,因为这样会绕开数字签名机制给PC带来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斑竹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