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4):
气缸处于缩回状态,缩回传感器亮,伸出不亮,但plc上两个点位都是常亮,气缸无法动作,该怎么检查呢?

楼主:
磁力开关正常

网友A:
会不会你的PLC点位坏了?拆掉点位线看看。

网友B:
逻辑捋一下:1.气缸怎么动作?
2.感应器动作到位,单独测试感应器;
3.气缸动作手动测试有无问题;
4.全部检查后,可点位测试是否有问题;
5最后再有程序的话,可以在程序一次性监测以上所有问题····

网友C:
1.把两个开关都拆下来,看看是不是灯都灭。

2.用个磁铁去靠近传感器,然后看对应的输入灯亮不亮。

个人经验,气缸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重点检查传感器是不是好的,可以按上面的方法去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把两个开关都拆下来,看看是不是灯都灭。

2.用个磁铁去靠近传感器,然后看对应的输入灯亮不亮。

个人经验,气缸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重点检查传感器是不是好的,可以按上面的方法去判断。

赞同楼上说法,两个传感器的灯都亮吗?那你将气缸缩回后将靠近气缸缸杆出口地方的感应器拆松,沿着气缸壁来回移动看感应器是否还一直亮?一直亮就拆下来,还亮就是感应器坏了。如果松开移动后不亮,这时手动操作气缸推出,气缸底部的感应器应该不亮了。推出到位后再调整出杆口的感应器让它亮起来。就算完成了

网友E:
把PLC的端口线拆了看看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F:
传感器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PLC和磁开关不配套也会这样的

网友H:
是两线还是三线的,看看是不是来回运动的线路出问题了!

楼主:
伸出磁力开关应该是没用到,用延时来代替了

网友I:
PLC输入点没有问题的话 ,确定一下传感器

网友J:
不管新旧设备,不管程序是否更新或者变动,直接重新核对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