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步进不是脉冲控制的?靠run信号

楼主(2024-08-14):
这个步进不是脉冲控制的?靠run信号
。怎么定位?

网友A:
这个是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速的;[/quote让他走到一个固定位置,怎么走。靠 run信号的长短吗

网友B:
作为恒速控制,
如果有位置要求,就是用时间来决定的

网友C:
可以控制时间的长短也可以终端装限位开关

网友D:
看样子只具备开环模式

网友E:
当个小变频器 用多段速功能

网友F:
这个不是用于定位的 脉冲这它自发的。就相当于计速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速的;[/quote让他走到一个固定位置,怎么走。靠 run信号的长短吗
RUN给了信号就走,信号断开就停;

网友G:
这个应该便宜吧

网友H:
这是速度模式的驱动器,跟变频器一样,想要做位置控制的,就买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速度模式的驱动器,跟变频器一样,想要做位置控制的,就买脉冲的
我们这台机器,但是也能走定位啊

网友A:
这个走定位是用RUN端子的接通/断开来实现的;

网友I:
这个定位比变频器要好一些吗?

网友J:
这种步进已经很普遍了,步进内部自带内部脉冲发生器,小的也不用串2K欧电阻,可用上位机发脉冲控制走精准定长,也可以开关控制,匀速运动,简单定位,不过有的电机反转调相,只能调1组,AB组都调,改不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