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浮置输入_开漏输出(20240815)

楼主(2024-08-14):
本人电学识浅薄,讨教高手,能通俗简单比喻(浮置_开漏)在电路中的状态吗

网友A:
开漏就是漏极悬空,不接上拉电阻。是一种常见的输出方式
另一个没听过,可能是外国翻译过来的名词

网友B:
浮置估计跟开漏对应.
开漏和OC(集电极开路)相似, 应该好理解.
浮置应该是悬空, 没有上拉, 无/高阻抗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