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5):
内存定为了16,
硬盘60,
顺道装个eplan,
不知这样够用否?
只虚拟一个C盘,行吗?

网友A:
看你需要装哪个版本的!

网友B:
要完全安装博图所有组件,你需要不低于100个G,因此能不能安装取决于你需要安装那些组件,60个G放个完整的博图都不够。

网友C:
正常32g的电脑都那么慢
虚拟机还能快了?  可能性不大

网友D:
曾经2g2核60g装了eplan和博图14,11.运行慢, 但是等等更健康. 能用.
博图只装step和wincc也没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