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整流模块中,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疑问

楼主(2024-08-15):
部分型号的富士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放置有一定的特点,像图中的整流模块PVC300-16,其中涂鸦部分的三只引脚是连接的开关电源场效应管的三个电极,一直也没找到这个器件的PDF资料,这三个引脚,是直接连接了场效应管的三个电极,还是还有另外的电阻等元件,一直也没有搞清楚。维修这个开关电源时,担心开关电源失控,把这个场效应管击穿了整个整流器模块就完了。想着单独外接场效应开关管,如常用的K2225,是不是合适?

网友A:
就是单纯开关管,只要电压电流,开关频率合适,可以替换。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场效应管,可以外加的,对应功能接好,做好散热和绝缘就行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