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大神

楼主(2024-08-15):
请教欧姆龙plc大神,CP1L高速脉冲输出0号通道坏了,怎么改为1号通道。有原程序。菜鸟一枚,谢谢

楼主:
是这里吗?怎么改。步进只一个运行。谢谢

网友A:
好久没用欧姆龙了,软件升级了进步了一点点。

ACC一个是启动,一个是停止。#0 改成#1就是端口0-端口1

楼主:
感谢大神。确实如此

楼主:
反馈结果:端口改好后,步进运行不停止。后来脉冲输出中标志位改成A281.04就好了。感谢bnnyygy大师

网友B:
看回复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但我想说 还是研究一下通道0脉冲为啥会坏掉,毕竟这种概率比较低,还是得搞清楚脉冲0损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C:
我遇到的一般0口坏了,1口也是坏的。

网友D:
概率低也是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