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不准

楼主(2024-08-15):
一套汇川SV660P的伺服电机跟驱动器,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本来使能信号是用PLC的输出口去控制的,(H03-11设置的是0)比如Y0 脉冲Y3 方向,Y4是使能。然后伺服H05-02设置了10000/圈脉冲,此时屏幕显示的是RDY,用手也能转动电机轴,然后PLC给伺服发10000脉冲,按理来说应该是要转一圈的,可是每次只转了约3/4,打电话问汇川客服说是叫我监控一下H0B-13,监控是PLC发10000,但是伺服只收到约7000-9000多。以为是脉冲口端子坏了,换端子口,又把脉冲线重新插拔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后来把使能信号(H03-11)给设置为了1.此时屏幕显示RUN,用手也拔不动轴,用PLC给发脉冲,把Y4使能信号给关闭。还是发10000脉冲,结果电机正常可以转一圈了,但是H0B-13监控结果还是不准的。
请教一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呢。使能信号要伺服一直打开的吗

网友A:
正常伺服不是都要一直使能的呢

网友B:
字太多没看,根据一楼的回复

伺服必须使能才可以动作。

你可以理解为伺服的电源开关。

网友C:
一般来说只要通电伺服就是一直使能的。

关于脉冲数准不准,H0B-13是统计脉冲的,你在发送前先要记住数量,发送完后再去用当前数减掉之前的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意思明白了,有空回去再试一下。一直以为H0B13是当前的脉冲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意思明白了,有空回去再试一下。一直以为H0B13是当前的脉冲数。

还有要注意,统计的数据可以最多32位,就是10位数,但数码管一次只能显示4位,所以还需要翻页查看,具体怎么看数据截图手册上有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