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5):
请教一下我VB0起始250个字里面   有一部分给了PLC逻辑用了     没用的部分给了WINCC,也就是这250个字里面PLC与wincc穿插使用了,但是地址不重复是否可以?

网友A:
能保证地址不重复占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保证地址不重复占用吗?
能保证,我地址都统计了  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