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的PLC电池忘记买了,用18650锂电池可以替换吗 ?

楼主(2024-08-15):
S7-400的PLC电池忘记买了,用18650锂电池可以替换吗 ?

网友A:
电压合适就行,三菱 ABB PLC那个电池坏了,应急都是用两个7号电池串联焊上也用好多年

网友B:
当年S5没有原装电池直接在电池上接两线出来再搞个外挂,如果你的电池电压等级一样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见过几次用普通的南孚5号电池的

网友D:
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像要焊线出来!

网友E:
这钱别省;原配的用的法国SAFT的;

网友F:
普通电池都够了,过来了